在永久循环中进入halt模式,现在好像无法烧入程序,还能解救吗?

楼主(2014-01-31):
TI, IO, vi, se, ratio
CCS中这样提示: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155 @ 0x0)
Device may be operating in low-power mode. Reset the device,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If error persists, confirm configuration, power-cycle the board, and/or try more reliable JTAG settings (e.g. lower TCLK).
(Emulation package 5.1.207.0)

楼主:
求救啊 哭死我了

网友A:
遇到过相同的提示,这个提示不一定是最坏的结果。你可以调整下电源输入,或者查看板载仿真器的输出等,有时只是输入电源不够而无法连接上而已

网友B:
应该是你的系统电源管理有问题.没有启动起来.要么是电源,要么是晶体,要么是你的配置.板子是没问题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