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 中断 疑问

楼主(2014-01-31):
AC, TE, AI, FOR, DM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Init_Clk();

  TA1CTL |= TASSEL_1+TACLR+TAIE;              // ACLK, clear TAR                     // P1.0 output
  TA1CTL |= MC1;                         // 连续计数模式
  TA1CCTL1 |= CCIE;
  TA1CCTL2 |= CCIE;
  _EINT();                              // Enable interrupts

  for (;;)
  {
   // _BIS_SR(LPM3_bits);                 // Enter LPM3
    _NOP();                             // Required only for C-spy
  }
}

楼主:
如上所示,打开CCTL1和CCTL2两个中断允许,但CCR1和CCR2未赋值,分别选择连续计数模式和增计数模式,前者能进入两个中断,后者不能,不明白,如果死扣中断的定义的话,应该是TAR计数到与CCR1相等时产生中断,但现在CCR1=0,怎么解释呢,根据时间看是TAR计数到65535时进入中断的,看来和计数方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