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无法下载

楼主(2014-01-31):
使用最新的IAR和IAR自带 例程,launchpad驱动显现已连接,但是下载程序的时候,提示“Fatal error:Failed to re-initialize Session aborted!”,然后就是“Could not find MSP-FET430IF on specified com port:(initialize), port= USB, version = 0xfffffff”.

网友A:
建议把程序和IAR配置截个图。。。

网友A:
建议把程序和IAR配置截图。。。还有430 是否已经上电呢。。。

网友B:
建议先检查开发环境的配置是否正确
可以参考:手把手教你使用TI MSP430 LaunchPad_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I3dGm7FNlqSgc7Qvw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