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SB阻抗如何计算

楼主(2014-01-31):
插上新作了一块CY7C68013A的核心板无法识别,各个主要引脚的电平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怎么搞都是USB无法识别。插上现成的开发板立即就能识别出来。估计是USB阻抗的问题,请问阻抗如何计算?

楼主:
可能也有其他问题吧

网友A:
1. 电压正常?
2. 晶振正常?
3. IIC上拉?
4. 保留reserved接地?

网友B:
看lz的情况,很很可能不是阻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