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使用PSOC电路板烧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1-31):
正常使用电路板用着用着就烧了,请教CY7C68013A芯片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楼主:
我们用的是Master模式。
只用到了CTL0、CLKOUT、FD0~15这18根信号线。
wakeup用10k上拉;
reserved用10k下拉;
SCL和SDA用2.2k上拉。
其余没用的引脚全部悬空。

盼大神指点迷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