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 TrueTouch电容触摸屏方案在手势操作上的应用

楼主(2014-01-31):
Cypress TrueTouch电容触摸屏方案和芯片介绍

       Cypress TrueTouch电容触摸屏方案包括单点触摸用户模块、多点触摸识别手势和多点触摸识别位置用户模块,分别支持相对应的芯片型号(见图1)。多点触摸识别手势用户模块(对应CY8CTMG100 / 110 / 120)支持一个和两个手指的手势操作,可以实现平移、缩放和旋转手势;它也支持将采样获得的原始数据上传到主机,后者可以开发自定义的手势。多点触摸识别手势用户模块基于CSDADC技术(CapSenseSigma-Delta Plus ADC),它是一种PSoC内部的数字 / 模拟混合模块,在不进行系统重配置的前提下,允许独立的扫描CapSense感应单元和测量输入电压。通过对可变的IDAC进行校正,提供了比以前CSA / CSD 技术更高的电容检测性能。多点触摸识别手势用户模块对感应电容式触摸屏的典型物理分辨率为0.2mm,可以很好的应用于逻辑分辨率为320x240或480x360的LCD屏。

技术
器件
最大电容感应接口数
最大屏幕尺寸 (英寸)
典型扫描速度/ Sensor (ms)
平均电流(mA)
Flash(B)
SRAM(B)
通讯接口
封装
Single-Touch
CY8CTST100
4.7
0.3
1.9
8K
I2C, SPI
32-QFN(5 x 5 x 0.6 mm)
CY8CTST110
4.6
8K
I2C
32-QFN(5 x 5 x 0.9 mm)
CY8CTST120
8.4
0.5
16K
1K
I2C, USB
56-QFN(8 x 8 x 0.9 mm)
Multi-Touch Gesture
CY8CTMG100
4.7
0.3
1.9
8K
I2C, SPI
32-QFN(5 x 5 x 0.6 mm)
CY8CTMG110
4.6
8K
I2C
32-QFN(5 x 5 x 0.9 mm)
CY8CTMG120
8.4
0.5
16K
1K
I2C, USB
56-QFN(8 x 8 x 0.9 mm)
Multi-TouchAll Point
CY8CTMA120
7.3
0.5
16K
1K
I2C. USB
56-QFN(8 x 8 x 0.9 mm)

图1,Cypress TrueTouch电容检测芯片选型图
       图2是多点触摸识别手势的系统应用框图,TrueTouch芯片CY8CTMG110 / 120使用自电容技术同时检测行 / 列感应单元的电容变化,并将相应的触摸位置 / 手势标识等数据通过I2C / SPI / TX8 等通讯接口传送到主机端。P3.1的外部电阻是CSDADC的采样反馈电阻,它与电容检测的灵敏度成正比; P0.3的外部电容是采样调制电容,P0.3的外部电阻是分流电阻,可以适当的提高电容检测的信噪比。
                                                                                                    图2,多点触摸识别手势的系统应用框图
       图3是应用TrueTouch芯片时推荐的LCD电容触摸屏结构,从上到下依次是保护性覆盖层(玻璃或PET,建议使用薄的以及高介电常数的材料,提高对手指触摸的感应灵敏度)、光学胶和偏光片(需要调整生产工艺,使得光学参数匹配以减少光损失,提高整体透明度)、ITO行感应单元层、绝缘层(为了减小行 / 列感应单元交叉部分产生的寄生电容,希望适当提高此绝缘层的厚度,并选用介电常数低的材料)、ITO列感应单元层、绝缘层、ITO屏蔽层(是一个整体的ITO层,它由转换频率时钟输出到一根选定的I/O直接驱动,可以有效的减小耦合电容的影响,屏蔽来自LCD屏的噪声干扰)、空气间隙(位于触摸屏与LCD屏之间,利用空气的低介电常数减小来自LCD屏的辐射噪声和寄生电容,建议厚度≥0.4mm),随后就是LCD显示屏的表面。
                                                                                                    图3,典型的LCD电容触摸屏结构

楼主:
Cypress TrueTouch用户模块介绍

       图4是带自校正的多点触摸识别手势的电路框图。图中的虚线框部分由频率FSW驱动,感应单元C可以等效为阻抗1/(C*FSW)。电流平衡公式为:
              IMOD = ISENSOR + IDAC – IOFFSET
       根据运放的输入虚短原则,电路达到动态平衡时RB上端的电压等于参考电压VREF;DMOD是开关的控制信号,它正比于ADC转换结果的占空比duty (duty = ADC_Result / (2N – 1),N是ADC采样的位数,(2N – 1)对应ADC采样结果的最大值)。因此:
              IMOD = VREF * duty / RB
              ISENSOR = C * FSW * (VDD - VREF)
              IOFFSET = VREF / RO
       由此我们得到:
              ADC_Result = (2N – 1) * (RB / VREF) * [C * FSW * (VDD - VREF) + IDAC – (VREF / RO) ]
       图4中自校正部分是引入的(IDAC – IOFFSET),通过调用用户模块的函数:TRUETOUCH_GESTURE_AutoCalibration() 可以自动补偿掉部分来自感应单元的电流,使ADC采样结果不超出最大值;而且由于自校正部分是与感应单元C无关的常量,不会影响到感应灵敏度。

                                                                                                    图4,带自校正的多点触摸识别手势的电路框图
       图5列出了多点触摸识别手势用户模块的参数,其中在两种场合下有不同的滤波器:对于原始数据RawData可以选择Jitter, Median(中值)或IIR(infinite impulse response)滤波器;对于X / Y位置数据可以选择Jitter或IIR滤波器。
       多点触摸识别手势用户模块支持的基本手势有:
              单手指手势 – 单击,双击,旋转(向右 / 向左),平移(上 / 下 / 左 / 右);
              两手指手势 – 平移(上 / 下 / 左 / 右), 缩放(放大 / 缩小)。
       通过调用API –TRUETOUCH_GESTURE_DetectGestures(),可以获得当前的手势标识(Gesture)和手势。

图5,多点触摸识别手势用户模块的参数
参数(Parameter MSB / LSB)见表1。

Gesture

Encoding (1-Byte)

Parameter  MSB

Parameter LSB
No Gesture

0x00

NO_PARAMETER

NO_PARAMETER
Double Click

0x01

NO_PARAMETER

NO_PARAMETER
Rotate Left

0x02

NO_PARAMETER

(angle/ROTATE_STEP) (7-bits Max)
Rotate Right

0x04

NO_PARAMETER

(angle/ROTATE_STEP) (7-bits Max)
Pan Left

0x08

(drag delta/PAN_HORZ_STEP)(4-bits Max)

NO_PARAMETER
Pan Right

0x10

(drag delta/PAN_HORZ_STEP)(4-bits Max)

NO_PARAMETER
Pan Up

0x20

(drag delta/PAN_VERT_STEP)(4-bits Max)

NO_PARAMETER
Pan Down

0x40

(drag delta/PAN_VERT_STEP)(4-bits Max)

NO_PARAMETER
Zoom

0x80
NO_PARAMETERZOOM_IN or ZOOM_OUT

表1,多点触摸识别手势的手势标识(Gesture)和手势参数(Parameter)

网友A:
cypress现在都在哪些品牌中应用到电容屏技术了呢?

网友B:
图文并茂 lz辛苦了

网友C:
这种应用是什么时候的版本呢?

网友D:
写的很详细 lz辛苦了

网友E:
lz很敬业啊 这种帖子多一点就好了

网友F:
赞一个 Cpress没的说

网友G:
多点触摸识别手势用户模块对感应电容式触摸屏的典型物理分辨率为0.2mm,可以很好的应用于逻辑分辨率为320x240或480x360的LCD屏。

网友H:
写的非常详细 学习到很多

网友I:
这是多久以前的资料了 cypress很早就接触电容屏了

网友J:
图文并茂 很容易理解 对新手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K:
Cypress TrueTouch电容触摸屏方案包括单点触摸用户模块、多点触摸识别手势和多点触摸识别位置用户模块

楼主:
Cypress TrueTouch真心好用

网友L:
一个说明书 能做成这样真不容易

网友M:
了解一下 3.0已经过去很久了

网友N:
多点触摸识别手势用户模块支持一个和两个手指的手势操作,可以实现平移、缩放和旋转手势

网友O:
挖坟贴不解释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挖坟贴不解释

这你就不懂了 我挖故我在

网友Q:
好资料 大家共享

网友R:
支持cy 虽然这个帖子质量有待提高

网友I:
在不进行系统重配置的前提下,允许独立的扫描CapSense感应单元和测量输入电压

网友S:
lz有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