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协议问题

楼主(2014-01-31):
采用无线传输数据,发送的数据是多种数据,包括温度,电压,湿度,光照强度,等等。。接收端怎么区分这些个数据哪个是哪个。有没有成熟的协议方法。谢谢。

无线项目要求传输多种数据。

网友A:
如果这些数据在数据包里,发方按顺序放,收方按顺序取不就OK啦?如果不在一个数据包里,找个字节来定义是什么数据就可以了啊。

网友B:
网上down个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