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推挽射极跟随器的静态电压问题

楼主(2014-01-31):
就在不加信号源(静态)时,输出点的电压为7.5V左右,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是7.5V左右,网上搜了好多也是说的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在加信号源(動态)时,可以得到較大输出的电压。

我想知道为啥是输出7.5V,能分析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的峰值与谷值兩者相加除以2。

为什么要这么算呢?

网友B:
静态时输出点应该是0V,楼主说的7.5v是自己算的,还是量出来的?

网友B:
这个电路感觉是理论电路,实际使用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态时输出点应该是0V,楼主说的7.5v是自己算的,还是量出来的?

是仿真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感觉是理论电路,实际使用太简单了

额,算是原理图吧,实际肯定不这么用,我是想分析一下简单原理

网友C:
静态时,电容中无电流通过。基极电位是多少?发射极电位又会是多少?有集电极电流吗?

网友D:
这个问题可是不简单,百度自然解决不了。我们讲话要分个层面:A,7.5v;B,7V或8V;C,无解。太多学生不能站在电的立场去认识问题,只会像课堂解题寻求答案,基本原理都白学了

网友E:
输出对地和对电源分别接一10K电阻再分析分析。

网友F:
该是BJT的E极 静态电压 7.5V吧,
因为 bjt  的 CE间最小压降 ,为饱和电压  Vsat
显然这种电路, 当N管的 VCE为最小值 Vsat 时,  VE能达到正向最高电压 ,即等于 15V - Vsat
同理 ,当P管的 VEC 为最小值Vsat时,  VE达到负向最低电压, 为 0 +  Vsat
如果将 VE的偏置点设计为VE最大值和最小值中点 ,有正负方向对称的最大电压摆幅
这图中电路设计为VE=7.5,并不是实际中点,估计是忽略了Vsat, 不过也比较接近 对称摆幅

不过你这图有耦合电容,电容不能通DC,会滤掉 输出VO的DC_OFFSET, 所以静态时VO是0,VE才是7.5
如果基本概念不清楚,找本详细点的教材看吧,都是最基础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态时,电容中无电流通过。基极电位是多少?发射极电位又会是多少?有集电极电流吗? ...

基极电位是分压后的7.5V,发射级电位不仿真我确实不知道是多少,集电极肯定会有很小的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可是不简单,百度自然解决不了。我们讲话要分个层面:A,7.5v;B,7V或8V;C,无解。太多学生不能 ...

我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您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该是BJT的E极 静态电压 7.5V吧,
因为 bjt  的 CE间最小压降 ,为饱和电压  Vsat
显然这种电路, 当N管的  ...

  恩,就是指的发射级的静态电压。
  您在分析中用了饱和压降Vce(sat),但是我认为这2个三极管是在截止区而不是饱和区,而且Ve的静态电压是与Vcc无关,只跟Vb压降相关。
  我在仿真时改动了基极偏置电压,发现Ve的静态电压基本和Vb偏置电压基本相等。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就是指的发射级的静态电压。
  您在分析中用了饱和压降Vce(sat),但是我认为这2个三极管是在截止 ...

肯定呀,VE的偏置点,是图中设计的啊,KVL关系 显然,VB=VBE+VE (难道是不明白这个?)
这是个B类偏置 VBE偏置接近0,VE约等于VB,
我前半段话就是说为什么VE设计在7.5左右,(也就是VB为什么设计在7.5)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呀,VE的偏置点,是图中设计的啊,KVL关系 显然,VB=VBE+VE (难道是不明白这个?)
这是个B类偏置 V ...

我不是很明白“这是个B类偏置 VBE偏置接近0,VE约等于VB”,您能再详细的说一下吗?

网友C:
假如,上管(NPN)漏电流大于下管,那么其发射极电压会上升,结果是上管发射结反向偏置,下管发射结正向偏置,上管的集电极电流会减少,而下管的集电极电流会增大,最终会将发射极电位维持在7.5V左右,一般不可能超出7.5±0.5V的范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您能解释一下吗?

A.普通认识,基极电压由电阻分压获得1/2电源7.5V无疑。由对称原理,射极O点没有理由不是7.5V
B.理想电路下的一般测试,当电压表直接测量E极对地,因减去上管射结压降而得约7V;若15V-上管Vce=7V,则得8V
C.完全理想分析,射极悬浮隔离,电压不能确定或有悖论产生
D.不理想不对称,------

网友G:
没有接负载么?输出如果开路,那个电解电容没有电荷,用“理想”电压表测输出电压得到的结果相当于电容短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很明白“这是个B类偏置 VBE偏置接近0,VE约等于VB”,您能再详细的说一下吗? ...

   把图中上面的npn简称n管,下面的pnp简称p管
由图得,两管B极间的,有KVL关系:   VB_n - VB_p =  0  =   VBE_n + VEB_p
得出    VBE_n= -VEB_p   记为 (1)式;     要满足这个等式, 有以下几种情况:

     若   VBE_n= -VEB_p  > 0,说明N管的BE结是正偏,P管EB结是反偏的,又因电容是不能通DC,只能由P管产生漏电流,来提供为N管提供DC电流通路。  只要不是大功率管,漏电流通常都很小,根据 电流电压的指数方程 ,推测正偏的VBE_n也会很小,略大于0,这时VE会略小于VB。

     同理 , 若 VBE_n = -VEB_p < 0,  N管的BE结是反偏,P管EB结是正偏的,与上面刚相反。这时VEB会略大于0,即VE会略大于VB。
    漏电流大的管子,提供漏电流,即反偏。 漏电流小的管 正偏。总之只要漏电流不会太大,VE就约等于VB。但如果偏置电压较低,VBE的误差可能要具体考虑。

     最后 VBE_n= -VEB_p=0 ,虽然也能满足(1)式,但有漏电流存在不合实际。
     当VE的偏置点设计在约7.5V时,输出VO可以有接近对称的最大摆幅。(如15楼解释)

网友H(2014-04-04):
引用 楼主:
基极电位是分压后的7.5V,发射级电位不仿真我确实不知道是多少,集电极肯定会有很小的漏电流。 ...

根据楼主的电路图,两三极管基极电位应该都是7.5V,三极管不能够提供静态工作点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为啥是输出7.5V,能分析一下吗?

二个电阻分压,其实二个三极管没有导通,凭漏电流维持,是标准的B类输出

网友I:
基极电压7.5V,应可以理解吧,二个三极管没有一个合适的偏置,也就是直流通路(在静态)是没有,没有电流,没有电流的二极管,压差是多少呢,可以看二极管的伏安特性,就明白了,因此,E极只能是7.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