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青风开发板F051R上电

楼主(2014-01-31):
年前买了一套青风的F051开发板,已经收到,但因其它项目比较忙,一直放着;
这几天过年,我把相关的资料看看,一面准备做自己的样板,一面想起来了,青风的F0开发板;

开包,找出来开发板,还有一个转接板,不错;表扬一下;看看好象是接JLINK;
正好,我有一个JLINK;(已经落灰了);

一切准备好,安装MDK4.6;
找个例程吧,试试看。

还好,例程有,而且已经设置好,查看DBUG部分,选择JLINK;
这时想起来,应该先备份一下;

于是退出;
备份,再启动MDK,再选择例程;编译……。

二个警告;一看原来是最后一行不是Enter;这里要批评一下青风;二个回车应该有的;

接上JLINK;再接上开发板电源;

楼主:
什么反应都没有;屏也不亮;开发板上一个LED灯也不亮;

楼主:
什么情况?查看JLINK的资料,主要是看接头的正反;
然后看青风的原理图和PCB图;发现接插头,插反了;(电源和地反......)

拔下接头,屏亮了;插上,屏不亮;仔细再确认,果然插反;
批评:青风兄弟,你的插座上能不能多个槽出来?这样我也不会插反是吧;

楼主:
再试MDK,查看MDK的DBUG设置,芯片好象已经识别出来了;说明我的JLINK没坏,而且不用升级;
编译GUI项目,下载到开发板;
没费什么事,只是屏上的内容一闪一闪的;刷屏;

我的屏,开裂了啊;上电后很明显;这谁做的屏,质量这么差;
想想玉兔现在都提前退休了,一块屏只是裂了,中国制造也就这样。

楼主:
睡了,明天我试试自己手动建立一个全新的模板,用库;闪一下LED灯,就可以结束了;
我得抓紧时间做自己的样板,其它的直接用自己的样板测试;(功能比较简单,主要是IO,ADC,SPI,I2C和PWM等);好多的开发板就 样浪费掉了,一次性的。
样板做好,还要上淘宝配其它器件,然后焊样板,然后(此时模板应该已经搭好);
如果顺利,51左右应该有眉目了;61样板初调可以完成;(这是最顺利的情况);
有可能出现的超时,方案目前还不是很明确,有可能出现改动;

一个月内PCB样板要完成啊;不然于拖拖拉拉到什么时候?耗不起。

楼主:
青风代码,很多放在main文件中,我不太习惯。

楼主:
昨天小小测试了一下,收获:
1)MDK4.6可以用;
2)JLINK可以用;
3)开发板可以用;
4)例程可以用;
……。
问题:
先进的ARM32位内核微控制器STM32F0x1/STM32F0x2/STM32F0x8参考手册多次下载不可以用;打不开;有英文版的,没下载;
中文的数据手册可用;
库函数的说明书,无;
中文的快速上手,实战..玩转,深入浅出F051;估计书店很快会有的;

下一步的:
建一个全新的模板,点LED灯即可;
然后回头做自己的样板;

然后把ST_LINK也用起来,二块电路板要联调;二个LINK方便些;

ST的中文资料到底什么时候出啊,没有这个,意味着不小的风险和看资料很不明白要走不少的弯路;
我原本是计划用STM32F2或F4;但这二个中文版的资料估计一年内没戏,所以先放一放了;

楼主:
建立全新的工程,复制LIB和系统文件,复制青风的C和H文件;
建立自己.h文件;把相关的头文件都包含在这里......
改改改......
先是说文件找不到;路径设置错;改;
再说一堆警告,出来一堆的

仔细一查:USE_STDPERIPH_DRIVER STM32F0XX写错了;一个空格,我写成了_;
USE_STDPERIPH_DRIVER_STM32F0XX(错)
USE_STDPERIPH_DRIVER STM32F0XX(对)
……。
没有错误了,下载试试,LED闪起来了;

楼主:
下面要解决的问题;
提高编译的速度;把一些很少改动的文件打包;每次重新编译是很烦的;

网友A:
谢谢批评了,屏幕可能是快递给摔了,联系我,我给你换一个。仿真器接口画了突出部分标注方向。

楼主:
仿真器接口画了突出部分标注方向。已经注意到了。第一次插的时候运气不行,正好反;
屏不是什么事,来回寄费用也不少的;虽然裂了,还能亮。算了。

楼主:
新建工程,编译LIB;完成;
再新建工程,把原来的工程重新,这一次库相关的xxx.c全部不要,只要xxx.h;
把生成的51.LIB加进来;几个.....文件加进来;
一在串的相关的库C文件的编译过程果然没有了,只有用户自己写的几个C文件编译;
速度似乎是快了不少;整个工程结构也清爽了不少;

在IAR FOR STM8S,我也想试试把库压缩到LIB中;没成功;在MDK环境下第一次成功了;
回头再重新多操练几次;练熟了,不容易忘;

下载到〖青风〗的开发板,一切正常;(多次帮〖青风〗做广告,违反21IC的规矩);
要不然我把【青风】二个字删掉,改成XX开发板?

工程模板有些乱;晚些时候再重新整理;

〖青风〗兄弟,你的开发板卖的有些贵;最值钱的就是那个屏,还裂了。
不过有开发板,可以试试开发环境工程模板以后也放会用到相关的例程可以参考;省心些。不过,我还是赚贵。

网友A:
不靠这个赚钱,不走量,兼职做,没有时间搞哦,技术支持都搞的我没业余时间了。代码原创,这个花时间,中文教程全国都没有,你应该说这个最值钱,要说硬件都不值钱了。不是焊接费用哦,原子的MINI板都200多元了

楼主:
STM只所以炙手可热,并非ST的产品非常好,相反比ST好的却真的有;
但ST的低价很无情把LPC,Lm,......等干掉了;

我只所以用你的开发板,不是因为你的屏,是因为你有模板,有例程,有相关的资料,我可以拿过来直接用,省不少的事;这个值钱,不是屏;我更正!
因为我的项目和屏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个屏对我不重要;

你把价格降下来并不难,除了屏,这块板的材料成本约20元;
你找个小厂,帮你贴一批,然后手工焊;给别人每块板5元的加工费足够了;

再找个印说明书的地方印些简单的使用说明;约50页的说明书,也只要几块钱;
主要是为新手上路准备的;

建个QQ群,把技术支持放在这里;找几个经常在线的同伴,帮你处理一些常见问题;
现在中文版的资料已经有了,有些不算是新手的,看看资料,不用开发板也可以直接上;
不过,你还可以准备另一个版本的;
只有SWD接口,加个LED灯,然后焊上时钟,3V3的电源等;最小系统;把所有可以引出来的引肢,都引出来;卖个50块钱,应该大家会收藏的;这事很快就会有人去干;所以你也可以干。

楼主:
成果展示

LIB文件

楼主:
LIB的制作过程;

制作过程

楼主:
今天的成果;只是把库的C文件打包生成了LIB;以后用LIB编译的时候会快一些;
一支烟的功夫编译完成;和点一支烟的功夫编译完成;差别就这么一点点大;

楼主:
在IAR环境下,把FWLIB也打包成库;测试通过;编译速度好象是快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