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芯片中间的那一对宽引脚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吗??

楼主(2014-02-01):
看下图,我有几种猜测,感觉都有理,请专家们给分析分析。

1、加固作用,为了更好的固定在焊盘上。
2、内部结构需要,如为了屏蔽EMI等。
3、功率型器件的需要,如为了提高额定电流值。
4、解决散热问题,同样是功率型器件的专利。
5、企业的特殊标志,设计师不差钱。

网友A:
只有4是对的,3貌似也有道理但是可以多个引脚输出没必要出特殊封装增加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4是对的,3貌似也有道理但是可以多个引脚输出没必要出特殊封装增加成本。 ...

恩,有理,特殊封装者的没多大必要。

网友B:
没有想过这事,应该是散热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想过这事,应该是散热作用。

感觉我上面列的几条都有可能,所以想听听专家的意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我上面列的几条都有可能,所以想听听专家的意见。

其他几条感觉是比较牵强。说也说得过去。

网友C:
散热,仅仅是散热。

网友D:
仅仅是散热而已,这个芯片更夸张

网友E:
只见过第4这种作用,其他作用的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热,仅仅是散热。

不至于这么简单吧,感觉有点浪费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至于这么简单吧,感觉有点浪费啊。

怎么叫“浪费”,这种封装比那种带整面散热片的TO类封装或是底部带大面积金属焊盘的封装可便宜多了,只是能承受的功率比较有限,在需求与成本之间做了点均衡而已。

网友F:
这个好,自由度高啊,可以上面加散热,也可以下面加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好,自由度高啊,可以上面加散热,也可以下面加散热!

下面加散热片??

不会影响焊接吗??

网友F:
下面可以用板子上面的铜皮,上面需要另加个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面可以用板子上面的铜皮,上面需要另加个散热

这倒可以,不过得注意E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