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电脑蓝屏

楼主(2014-02-01):
用的是usb转串口线。芯片是ch340,单片机长时间发送数据给电脑,电脑会蓝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种清空额

网友B:
usb工作时,受到干扰会发生死机,软件冲突也会死机,只有软件容错性提高才会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工作时,受到干扰会发生死机,软件冲突也会死机,只有软件容错性提高才会改善。 ...

干扰应该是没有,电脑打开,没人动他,会自动蓝屏的。

网友C:
只要不是硬件故障,就是驱动不兼容。

好好研究研究吧,串口通信在电脑上发展的已经很成熟了,
出问题的时候不多,这种情况更是不多见,恭喜你又找到了一次学习的机会。

网友D:
我觉得应该还是软件的问题吧!应该是冲突了。向我们串口用了这么多次了。也是没有出现过你说的蓝屏问题

网友E:
楼主检查有没有使用其他的开关电源给实验板供电,比如实验电源、仿真器的电源、数字示波器等,检查这些设备有没有接地线,有没有正确地接地,有没有漏电。通常漏电是造成电脑蓝屏的主要原因。另外还要排除电脑自己有问题。

网友F:
USB虚拟串口驱动做的好的不多,CH340和PL2303都不行,我有时电脑什么串口的软件都没打开,结果鼠标指针乱跑,把USB转串口线拔掉就没事了

网友G:
换软件,换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