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错误补救求救

楼主(2014-02-01):
电位器PCB上的过孔按照3是中心抽头制作了,现在电位器3296W实际是123,安装后无法使用,需要将23交叉一下安装才行,可是又怕短路,请教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没有?有12是两端,3是中间抽头的电位器吗?

楼主:
PCB和电位器实例图

网友A:
貌似没见过。只能交叉安装了。装完点一些硅胶进去。或者给管脚套个热缩管。

网友B:
你挺奇怪的,不是优先考虑中间引脚是中间抽偷么?

网友C:
用热缩管包一下,调试没有问题的,随后改一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D:
点胶或者热缩套管么,so easy。。

网友E:
把P2 和P3 脚剪短,再分别接上PVC线后再装配上去,调试功能没问题后再修改档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挺奇怪的,不是优先考虑中间引脚是中间抽偷么?

只是一时失误,后悔极了。现在按照大家的办法先处理一下吧,后面改正确就好了。板子就是这个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