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器件?

楼主(2014-02-01):
输入        输出1    输出2
--------------------------
1           1         0
0           0         1
--------------------------

就是有同相输出、也有反相输出的门、或者驱动器什么的。谁知道什么型号。
最好是HC、LVC的。

网友A:
首先楼主这个同相的输出可不可以就直接使用原来的信号,这样只要一个非门就可以了;如果原来的信号需要驱动一下,可以选一个同相驱动门和一个反向驱动门组合,NXP、ST之类的都有单门可供选择,HC、LVC工艺的都有,楼主可以去厂家网站看看。

网友B:
……没看懂你什么意思,不过似乎编个小程序就解决了还要什么器械?

网友C:
直接一个反相器搞定,楼主想要表达什么呢,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你什么意思,不过似乎编个小程序就解决了还要什么器械?

:lol这么简单还上单片机,太浪费了

网友D:
用个反向器不就行了,触发器也可以,也可医用运放或者分立元件搭一个,不疼钱也可以上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楼主这个同相的输出可不可以就直接使用原来的信号,这样只要一个非门就可以了;如果原来的信号需要驱动 ...

1. 原来的信号不能直接使用,需要缓冲、驱动。

2. 看到电路图上有此器件,应该有产品型号。

3.功能类似正负输出的透明D触发器,但没找到单门/双门透明D触发器型号。(74是边沿触发,不合适)

网友A:
既然是触发器,就是有时钟驱动的同步逻辑器件,哪来“透明”一说?不计较传输延迟的情况下,直接2个非门串联也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

网友E:
7406/74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触发器,就是有时钟驱动的同步逻辑器件,哪来“透明”一说?不计较传输延迟的情况下,直接2个非门串 ...

你不知道有透明触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7406/7407

是单独的一个器件

网友F:
这道题,很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网友G:
这个有那么难吗?用74hc138 74hc139都可以啊

网友E:
别强求一个器件了。

网友H:
这是单线转双线驱动器,有的是。

网友I:
貌似没有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不知道有透明触发器?

不知道,但是2个非门确实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电平触发的触发器,就叫透明触发器啊。有效电平的时候,输出跟着输入变化。
比如373这样的。

网友A:
看不懂,数字信号,电平肯定是有效的啊。无效的电平叫杂波,你是不是把施密特整形给理解为触发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