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128,为什么PE3置不了位?始终是低电位,其它口都可以.

楼主(2014-02-01):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FF;
DDRA  = 0x3F;

PORTB = 0xFF;   //KEY_PAD
DDRB  = 0x00;

PORTC = 0xFF;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FF;

PORTD = 0xF7;
DDRD  = 0xFA;

PORTE = 0xFF;
DDRE  = 0xFE;

PORTF = 0xB6;
DDRF  = 0xFA;

PORTG = 0xFF;
DDRG  = 0xFF;

}
main(1)
{
   SFIOR=0;
    init_devices();
    REST_0_lcm;
   delay(280);                /*延时大约40Ms,等待外设准备好        */
    REST_1_lcm;
   PORTE|=(1<<PE3);  //置高电平   为什么PE3置不了位?始终是低电位
  PORTE|=(1<<PE4);  //置高电平

while(1)
{;}
}

网友A:
是不是电路设计问题,PE3总是被拉低的?DDRE又是FE,这样的话电流超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路设计问题,PE3总是被拉低的?DDRE又是FE,这样的话电流超大的。

没懂,BIT0是接收输入端,其他是输出,电路没有问题.PE3悬空不接也是这样,置不了1

楼主:
找到问题了,软件配置中,选择M103模式了,去掉就好了.

网友B:
结贴散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