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充电器电路图

楼主(2014-02-01):
(无正文)

楼主:
基级少了一个电阻,

网友A:
最大电压不大于 30V   前边可通过串电电阻实现 恒流

这个是恒压

网友B:
光耦和LED少了限流电阻,且此电路不恒流,LZ是用来充电么?很好奇是充什么电池。。。

楼主:
你们太专业了,这是部分图,少的那部分是市面的山寨手机5v电源,要实际操作,或特级高手才懂,

把这贴删掉吧,真不好意思,技术不到家,真抱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太专业了,这是部分图,少的那部分是市面的山寨手机5v电源,要实际操作,或特级高手才懂,

估计是LZ见识不多,用的不就是是“初级恒流”的电路嘛,这种电路一搜就有,典型的LED初级恒流…只要设定空载输出电压等于4.2V就可以对单节锂电池充电,至于充满(小于多少电流)后转灯,也是有很多方法。
另外,LZ你这图小电流充电还行,电流大了两个二极管功耗大得不得了!!!而且大功率二极管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