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汇编 转C 感觉转不了 是个 环扣环

楼主(2014-02-01):
        JNB    P0.4,LOOP1
        JNB    P0.3,LOOP2
LOOP1:
        JNB    P0.2,LOOP5
LOOP2:
        JNB    P0.4,LOOP4
        JB     P0.1,LOOP3

        LCALL  FUN1
LOOP3:
        LCALL  FUN2
LOOP4:
        LCALL  FUN3
LOOP5:
        LCALL  FUN4

网友A:
好转
main()
{
if(!P04)loop1();
else if(!P03)loop2();
}
loop1()
{
if(!P02)loop5();
else loop2();
}
loop2()
{
if(!P04)loop4();
else
{
if(P01)loop3();
else
{
fun1();
loop3();
}
}
}
loop3()
{
fun2();
loop4();
}
loop4()
{
fun3()
loop5();
}
loop5()
{
fun4();
}

楼主:
楼上 能 吧C 写成 汇编 那样 形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 能 吧C 写成 汇编 那样 形式吗?

刚才有错误,改了一下
应该可以

网友B:
楼主之所以能这样写,是钻了汇编自由性大的“漏洞”,这个也是汇编的优点,C是结构化的,以函数为基础的语言,要做到这样高技巧的跳转会吧程序弄得很乱(当然C也可以用goto来做).

不过楼主可以用一个变量来”计算“各种条件,最后根据这个”计算“的结果来选择执行哪些程序,这样就满足C的结构化了,程序也好读得多。

楼主:
楼上  其实  这个汇编 是 C生成 的

楼主:
TO 6楼 应该用C也可以 完成的

网友B:
那请楼主写个试一下了。

楼主:
正因为思考无果,特来求助。  确定这个汇编 是 C生成 的,

网友C:
四输入,四输出
画个卡洛图化简一下,看看是什么

网友D:
12楼正解

网友E:
C语言采用高级优化之后,就会出现类似于你的汇编里面的那种效果,甚至跳到其他函数里面执行。当然执行的结果和C语言结构里面逾期的一样。

楼主:
楼上说的 是  确实 是 优化 过 的  但是 现在 想 用C写回去

楼主:
卡洛图 还有 顺序执行不好办

楼主:
        JNB    P0.1,LOOP1
        JNB    P0.2,LOOP2
LOOP1:
        JNB    P0.3,LOOP5
LOOP2:
        JNB    P0.4,LOOP4
        JB     P0.5,LOOP3

        LCALL  FUN1
LOOP3:
        LCALL  FUN2
LOOP4:
        LCALL  FUN3
LOOP5:
        LCALL  FUN4

楼主:
四输入,四输出 那不是16X16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因为思考无果,特来求助。  确定这个汇编 是 C生成 的,

已经告诉你C的处理技巧了。

网友F:
这个问题考的是耐心

网友G:
搭车问一个和这个问题有一丝相关联的问题:已知51系列的单片机的机器码,能够推出源程序是用汇编还是C语言写的吗?

楼主:
回楼上  是 可以 的

楼主:
TO 20楼 关键 就 是 这个技巧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楼上  是 可以 的

请教朋友,怎么推出来呢?谢谢。

网友H:
还能上goto...

网友I:
这是一个典型的switch case结构,LZ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再试试看。

楼主:
典型的switch case结构
============================
有同感

楼主(2014-03-05):
引用 网友I:
这是一个典型的switch case结构,LZ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再试试看。

感觉是 while(1){ BR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