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IM1的问题

楼主(2014-02-01):
STM32F103  固件库3.5  现在想用高级定时器TIM1只做普通定时,但我怎么配置,这个TIM1都不可以定时?谁能给份能用的历程?同时看看我的问题吧,谢过! 贴出相关程序:

//10s

void TIM1_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TIM_DeInit(TIM1);
        /*计数重载值为23999;预分频值为(29999 + 1 = 30000);时钟分割0;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3999;                          //设置计数周期                          0x0000~0xFFFF         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29999;                  //设置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0x0000~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选择“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1, TIM_FLAG_Update);
        /*使能TIM中断*/
        TIM_ITConfig(TIM1,TIM_IT_Update, ENABLE);
}

/* Enable the TIM1 Interrupt*/                                                  //高级定时器TIM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UP_IRQn ;          //TIM1刷新中断   TIM中断种类较多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void TIM1_IRQHandler(void)      //换成TIM1_UP_IRQHandler()不行
{

        if(TIM_GetITStatus(TIM1,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TIM_IT_Update);
                        printf("TIM1\r\n");
                tim1_nums++;
                //freq = (XTCS.positionfreq[0] << 8) | XTCS.positionfreq[1];
                if(tim1_nums == freq)
                {
                        printf("tim1\r\n");
                        tim1_nums = 0;
                }
                TIM_ClearFlag(TIM1,TIM_IT_Update);
        }
}

网友A:
放假还调程序啊

楼主:
谁能解答下啊? 放假不调,上班被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