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第一次上电,只要测电源不短路就行了吗?

楼主(2014-02-02):
比如一个单片机学习板做好后,除了测电源引脚是否短路,其它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没有大电容)?

网友A:
串个电流表,用“试触”的方式上电,如果电流异常就检查,“试触”在初中物理教科书讲微安表的时候讲过。

网友B:
使用可调电源,慢慢从低电压升高,注意观察电流变化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使用可调电源,慢慢从低电压升高,注意观察电流变化的情况

遇到有上电速度要求的,这招就不灵了。

网友C:
二楼正解

网友D:
一看器件安装正确否,短接线,跳线等,二量关键点的阻抗,三调电源,限流要合适(根据功率)

网友E:
先外观全面检查一下:
1、短路排查;
2、关键元件极性,如大电容、芯片、功率器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