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请教无刷高手解决无刷电机启动电流大有死点问题

楼主(2014-02-02):
请教大侠们,我现在的无刷电机48V 350W,启动时电流太大,我想控制启动电流在20A倍以下,请问有什么办法,还有霍尔信号本身的干扰怎么处理,硬件加了阻容滤波和施密特数字滤波都不能达理想效果,测速有干扰不准,我是用边沿跳变中断处理的,是不是换成TIM输入捕捉加滤波系数能够解决?电机本身启动也有死点,在某个位置上无法自启动,要移动一下转子位置才能启动。这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如果能解决可以有酬谢。希望大家帮下忙。也可以联系Q。4.9.1.0.6.5.8.7.1,谢谢大家了,祝大家马年大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谢谢,要是能指点下更好

网友B:
思路:先把电机当步进电机使用,

低电压细分开环转闭

行不行自己琢磨

网友C:
启动时电流太大, 好办, 用 PWM 模式来限制电流就可以了.
电机本身启动也有死点,在某个位置上无法自启动, 这是电机的制造质量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启动时电流太大, 好办, 用 PWM 模式来限制电流就可以了.
电机本身启动也有死点,在某个位置上无法自启动,  ...

那请问电机在反复正反转切换的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么,需不需要马达的转子必须转到磁铁的 N ,S之间的交汇处(也就是霍尔信号编号的临界点)再做正反转处理呢。

网友C:
不需要.
但是这样做可以避免反转时一个绕组突然加反向电压导致的电流冲击.
而且通常电机的转速比较高, 等待换相并不引起多大的时间延迟.
所以还是推荐这样处理的.

楼主:
谢谢,现在遇到了另一个问题,我用的是IR2101S来驱动MOS管的,但是我想用浮动栅极驱动,是不是这个芯片做不到,是不是只像IR2110这样的才能做到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遇到了另一个问题,我用的是IR2101S来驱动MOS管的,但是我想用浮动栅极驱动,是不是这个芯片做不 ...

IR2101可以做浮栅驱动的。

网友E:
无刷做成会有死点?这显然是算法问题。无刷肯定会用到MCU的,应该很容易判断出在死点位置,换个相就行了。

楼主(2014-03-25):
嗯,结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结贴了

怎么解决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结贴了

同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F:
请问楼主,霍尔输出有杂波,使用什么方法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霍尔输出有杂波,使用什么方法解决的?

用低通滤波

网友G(2014-05-03):
请问如何用MCU判断电机的死点位置,希望能给出一个算法。编程自行搞定。

网友H(2014-06-25):
输入端加TV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