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如何产生标准1MHz方波来驱动IRF540?

楼主(2014-02-02):
希望方波的峰值是9V。
用过555,波形惨不忍睹。。
还望大神赐教

网友A:
你要干什么

网友B:
540用1MHz信号,速度太快了吧

网友C:
波形不好看是你的驱动没做好,要考虑GS极电容

网友D:
我在想 ,不知道用1M的晶振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干什么

用于无线供电的控制谐振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40用1MHz信号,速度太快了吧

那应该用哪种MOS管呢?求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形不好看是你的驱动没做好,要考虑GS极电容

现在使用了UCC37321,感觉挺好~想问一下,1MHz对于540是不是太快了呢?还有更好的MOS可以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