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24CXX系列学习笔记

楼主(2014-02-02):
24CXX系列学习笔记

楼主:
后缀的区分,XX表示EEPROM内存的大小

楼主:
24后面字母的含义
AA是1.8V I2C
LC是2.5V I2C
C是5V     I2C

网友A:
一般都是用LC(2.5V)的,还没有用过A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用LC(2.5V)的,还没有用过AA的。

2.5V的电压不容易得到,应该用C的多点吧

楼主:
1.连续的写之间必须加一定的延时,不然会写失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2.5V的电压不容易得到,应该用C的多点吧

3V应用时C的就不够了

网友B:
我这边用C的时候多一点啊!

网友(2015-02-28):
做个文档比较好吧,内容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