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接口] 关于6410内存地址映射的问题

楼主(2014-02-03):
DDR的地址是50000000,但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上电后自动拷贝到的那个内存应该是Stepping Stone(2440是Stepping Stone),但手册上显示Stepping Stone的起始地址是0x0C00_0000,并不是0地址啊。手册上说0地址是Booting Device Region,这个Booting Device Region又是什么东西?

网友A(2014-04-15):
有些上电后,cpu执行的第一条程序指令,并不是0地址,引导系统启用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