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L7812与L7805串联问题

楼主(2014-02-03):
如图7812与7805串联,A端输入24V ,按道理B处应该是12V,C处为5V。
但是在C处没有负载下,B处为5.7V,C处为4.3V,两个IC也不发热;
C处接200Ω电阻时,B处3.4V,C处2.1V,IC也不发热;
在B与地接一个电容就正常了,这是为什么啊?网上也没搜到,只有问一下这里的DX了

网友A:
B处应该是7812的输出端,同时又是7805的输入端,作为输出端和输入端,肯定要有一个电容啊,不知道猜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B处应该是7812的输出端,同时又是7805的输入端,作为输出端和输入端,肯定要有一个电容啊,不知道猜的对不 ...

就是想不出来为什么加一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B:
如果要从理论上分析就是环路补偿,防止震荡
而且“B处为5.7V”这应该不是直流,用示波器看,应该是有很大的交流成分

网友C:
如果B处接一个电阻是啥结果呢,应该也会好的,但是不知道原因

网友D:
如果在A处加一电容,电压正常,说明前面滤波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B处接一个电阻是啥结果呢,应该也会好的,但是不知道原因

在B处接一个电阻与不接是一样的 0.5Ω到200Ω都试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B处接一个电阻与不接是一样的 0.5Ω到200Ω都试过了

不懂了,我一般会按照手册的推荐加个电容的,但是ASM1117我试过单个IC不加电容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从理论上分析就是环路补偿,防止震荡
而且“B处为5.7V”这应该不是直流,用示波器看,应该是有很大的 ...

家里没有示波器 用万用表测了下 没有什么交流成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在A处加一电容,电压正常,说明前面滤波不好

有可能是这样 确实用的电源不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这样 确实用的电源不好

看4L

网友F:
7812和7805的输入和输出是不是应该有104电容?
如果没有,。会出现什么状况?楼主正在进行相关的测试;

网友G:
7805做为7812的负载,楼主说IC不发热,说明电流小
7812输出端电压低于12V,电压被拉底,一种情况是输出电流太大,电压降在内阻上,由于不发热,这一点可以排除;另一种情况就是反馈,78系列输出端即3脚与电源地之间串接一个电阻,一个电位器,2脚不接地,接电位器的动触头,调节电位器产生不同的反馈,3脚的输出电压可以被调节;
当7805做为7812的负载时,IC7805的1、2脚内部电路可以等效为一个电阻,一个电位器的反馈电路,从而造成了7812输出电压降底,7812输出电压降底,7805输入电压不能满足额定值,输出自然就不正常
接电容就好了,是因为电容与IC内部等效的反馈电路形成RC电路,使充放电时间常数变大,电压波动变小,又由于7805本身是稳压块,对于波动小的电压有稳压作用,所以输出正常

网友H:
可能有振荡。。。。。。

网友I:
自激?这样接法,加了电容后也不能用,除非输出电流非常小,否则7812和7805都可以用来纹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