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一般液晶模组的同步串口能用SPI连么? 顺便推荐个靠谱的液晶模组厂家

楼主(2014-02-03):
一般液晶模组的同步串口能用SPI连么? 顺便推荐个靠谱的液晶模组厂家

网友A:
Uart,spi,并口都有。群创,深圳国显,创示达等等。

网友B:
楼上说得正确!

网友C:
在用的是spi的···就是速度稍微降了点,不过方便

网友D:
能被SPI直接支持的LCD Dirver IC有一些很常用,所以市面上有直接SPI接口的LCD屏;不过,UART接口的屏,一般都是加入了一级MCU/MPU系统,做一次转换,成本上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