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d4013应用中的问题

楼主(2014-02-04):
年前用cd4013做了一个电路,S端接地,当CLK 和R均为1时,Q一直为0;而当CLK和R由1跳0的时候,结果Q出现了由0跳1的错误动作。请各位大神给分析下。

网友A:
你先说说为死马要将CLK与R端一起跳变?哈哈,CLK是边沿触发动作,R是电平动作,且R端是用来作置"0"用的,跟CLK没关系.CLK有上跳变才作动作. CLK从1→0,不动作.仔细看真值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说说为死马要将CLK与R端一起跳变?哈哈,CLK是边沿触发动作,R是电平动作,且R端是用来作置"0"用的,跟CLK ...

电路需要啊,确切来说应该是R先由1跳的0,然后才是CLK由1跳0,结果Q竟然出现了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说说为死马要将CLK与R端一起跳变?哈哈,CLK是边沿触发动作,R是电平动作,且R端是用来作置"0"用的,跟CLK ...

如图2,我是想取出类似正弦波下降沿的那一小段作为触发信号给后续的电路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2,我是想取出类似正弦波下降沿的那一小段作为触发信号给后续的电路用。 ...

这是脉冲后沿(1→0),取反后才能给4013的CLK用.4013的CLK需要脉冲前沿(0→1)来触发.看真值表.

你可用74HC273,这是下降沿D触发器.

网友B:
正弦波先整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脉冲后沿(1→0),取反后才能给4013的CLK用.4013的CLK需要脉冲前沿(0→1)来触发.看真值表.

你可用74HC ...

我知道上升沿触发,正弦波只是类似我的信号源。我用电压比较作了两个比较点,目的是取出正弦波下降沿的那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弦波先整形。

不是一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上升沿触发,正弦波只是类似我的信号源。我用电压比较作了两个比较点,目的是取出正弦波下降沿的那 ...

用74HC273,下降沿D触发器

网友C:
"我用电压比较作了两个比较点,目的是取出正弦波下降沿的那一段"

把电压比较器的输出接上示波器看,CLK应该有0-1跳变,Q才会变1

电压比较器要加上施密特触发器,否则很容易有多次0-1-0-1-0快速跳变

VDD=15V,74HC273电压顶多到7V,不能用

网友D:
没搞懂LZ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