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熟悉监控系统的人?

楼主(2014-02-04):
最近遇到个郁闷事情:锅子放在门口,居然就没有了。肯定是被同一楼层的人顺手牵羊了。
因此想在门口装个监控,要求是:一个摄像头,带夜视和动态侦测。
淘宝上看了一下,有一种比较便宜,用CF卡,但是CF卡就插在摄像头上,坏人如果把摄像头拿掉,那么卡也丢失了。
另一种是用硬盘录像机,和摄像头分离的,感觉安全多了。但是需要额外再配硬盘,价格比前一种贵了几倍。

有没有又使用CF卡、又和摄像头分离的呢?
谢谢

网友A:
CF卡怕被偷,摄象头就舍得被偷了?哈哈,对策是对角装2个,偷任何一个都会被另一个照住.呈3角形分布更好.
想要动态捕捉信号得配视频采集卡,有配套软件.

网友B:
其实没那么麻烦,现在的监控很容易的,最简单的你可以弄一个摄像头,然后安装一个软件就可以做监控了。但是最好电脑的硬盘要大一些,因为一天的录像一定会很大的。

网友C:
楼主弄个针孔的配个硬盘录像机也不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没那么麻烦,现在的监控很容易的,最简单的你可以弄一个摄像头,然后安装一个软件就可以做监控了。但是 ...

可以使用移动侦测录像方式,就很省空间了

网友D:
真想监控就别怕花银子,否则还是自己看好自己的东西。

网友E:
有USB监控软件。

网友F:
这个东西还是威慑

网友G:
引用 网友A:
CF卡怕被偷,摄象头就舍得被偷了?哈哈,对策是对角装2个,偷任何一个都会被另一个照住.呈3角形分布更好.
想要 ...

如果一个个的偷呢?

网友H:
网络摄像机,存在电脑上。如果有带侦测功能还能自动报警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如果一个个的偷呢?

另一个可以取证,除非有本事两个同时剪掉.贴墙装,拉开点距离,2个还是较安全的.

网友I:
1. 这事不复杂
2. 有现成的东西。阿里巴巴有卖的。
3. 夜里监视其实不难,用一个1元钱的小红外灯组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4. 存储也没有那么大的量,说这话的人不动监控。用入侵报警就可以,一般来说,存储量只有1/40 .
不清楚的你和我联系

网友J:
买个USB的便宜货,插电脑上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买个USB的便宜货,插电脑上就行。

USB摄象头线拖不长,硬要接长,图象会一塌糊涂,俺试过的,哈哈,3米不到就塌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USB摄象头线拖不长,硬要接长,图象会一塌糊涂,俺试过的,哈哈,3米不到就塌了. ...

主要是便宜

再就是单独供电应该不至于这么短吧??我还真没试过。

网友K:
一条好狗比得上5个监控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另一个可以取证,除非有本事两个同时剪掉.贴墙装,拉开点距离,2个还是较安全的. ...

老T叔,是一个一个的去把SD卡拿走,你拍到了又如何? 第一个也拍到他了. 楼主就这个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老T叔,是一个一个的去把SD卡拿走,你拍到了又如何? 第一个也拍到他了. 楼主就这个意思, ...

晕,这到是木油料到,俺装的是连到电脑的,第一次单个的让坏蛋偷了,后来对角装就没事了.哈哈,看来要联网报警,或是弄个120分贝的警号.

网友L:
你可以使用旧的硬盘啊。我家里弄了个四路的,差不多800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晕,这到是木油料到,俺装的是连到电脑的,第一次单个的让坏蛋偷了,后来对角装就没事了.哈哈,看来要联网报警 ...

T大叔 果然乃神人也!

网友N:
网友提出不少意见和建议啊!我建议楼主把锅子安装加密锁。

网友O:
想要找回这口气,楼主准备 000 RMB

摄像头  60~150 /个
录象机 品牌 250 台 山寨 180~200 台
硬盘一个 一天每一个大约 5~10G 的容量 250G~80G 的硬盘  300~50块 (含旧良品)
线材, 75-3  50M 45RMB /  1.1RMB/米

施工费用: 估计 每路 100~200块

要不把钱多买几个锅~~~~  放一个扔一个 效果不比~~~装监控的差

网友P:
引用 网友A:
USB摄象头线拖不长,硬要接长,图象会一塌糊涂,俺试过的,哈哈,3米不到就塌了. ...

买个网络摄像头就不用担心线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