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耦变压器,隔离变压器,那个应该接前那个接后

楼主(2014-02-04):
以前在做一个电源的题目,需要用到30v(也可能用到其他电压)的直流电压,直流电压的取法是这样的,通过变压器再整流,学生电源虽说可以达到0到36v 2A但是功率还是不够我们用。
首先:30v的交流电不好取,我们有调压器(自耦变压器),1:1的隔离变压器
在变压器接的先后顺序上我和同学产生了分歧,下面为我和我同学的方法,希望高手评评那个好,或者有其他方法也可以提出来我以后参考
我的想法:220v交流电 过 调压器 到30v  过隔离变压器   然后整流使用
我同学的想法:220v交流电  过隔离变压器过  调压器到30v  然后整流使用
我没法说服我同学。希望高手评评那个好,说明原因,或者有其他方法也可以提出来我以后参考
我的想法是有我的理由的 ,我想先听听大家的想法

网友A:
这要看变压器适用的电压及功率。

一般地,隔离变压器是220V的,30V场合应用虽然可以,但问题也是有的。

如果隔离变压器的功率很小,接在调压器之前也是不妥的。

网友B:
有功夫又是隔离又是调压的,不如直接用一只220V/30V变压器.哈哈,这是上策
先隔离,再调压,隔离有成品,调压木有成品可选用.
先调后隔,调压有成品,隔离木成品.
所以都是馊主意.

网友C:
如果你的隔离变压器功率大于100W 那么先隔离后调压。安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功夫又是隔离又是调压的,不如直接用一只220V/30V变压器.哈哈,这是上策
先隔离,再调压,隔离有成品,调压有 ...

因为只是个比赛,没时间去订做,刚开始我们用的自耦变压器功率小了,逼的我老师又去找企业借了个大功率的来,为此我在原题中说了 可能还要其他电压(功率比较大),所以还是自耦变压器来的方便的

网友D:
两个变压器的容量都不说!

网友E:
隔离变压器是有输入电压范围的,所以不能乱用,220V的隔离变压器就只能接在220V回路,当然是接在前面。不过要注意功率。

网友F:
两种接法一样的,看你能算出的电流。

网友G:
最重要的是容量大者在先。
从电工角度看,这么大变比,怎么弄也不合理。

网友H:
我们实验室的接法是先1:1隔离,然后再接了一个自耦变压器。(PS:我们实验那台隔离变压器是500w,自耦变压器的功率是2000w的,额定电流是8A。所以一直是这样用的,国赛的时候就有发现自耦变压器在电流大时候声音很大。)
     后来送到赛区测试现场的时候。我们发现:测试现场的自耦变压器只有800w,明显额定电流小于4A,但是现场有两个变压器。一个是1:1隔离变压器。一个是220v-40V 10A变压器。
    当时我们立马讨论了一下。说如果按照实验室接法。自耦变压器肯定电压在电流变换的情况肯定要变化很大的幅度,而且挺悬的。所以当时同意不使用实验室接法,换成了先接自耦变压器。然后接普通变压器。
    果然测试的时候效果很好。变压器的声音挺小的,而且电压变化很小。
    测试结束的时候听说了有人用跟我们实验室同样的接法的导致自耦变压器冒烟的评委当时就不让再测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我们实验室的接法是先1:1隔离,然后再接了一个自耦变压器。(PS:我们实验那台隔离变压器是500w,自耦变压器 ...

所以我的看法。是接的不是1:1隔离变压器,而是220v-36v的变压器。如果没有器材的情况下。我还是同意你同学的看法。
  因为你的要求要有2a的电流说明:自耦变压器输出要大于2a。你隔离变压器要大于500VA。
  你同学的接法是:隔离变压器的电流要求小,自耦变压器输出要大于2a
相比之下你同学的想**好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我们实验室的接法是先1:1隔离,然后再接了一个自耦变压器。(PS:我们实验那台隔离变压器是500w,自耦变压器 ...

不过我觉得那位冒烟的同学应该电路也有问题,可能是电路效率太低了

网友I:
隔离放前面。
隔离变压器是220V的,30v下使用内阻太大。可调自偶在30V时效率很低,隔离变压器功率要够大。

楼主(2014-04-30):
引用 网友H:
所以我的看法。是接的不是1:1隔离变压器,而是220v-36v的变压器。如果没有器材的情况下。我还是同意你同 ...

谢谢 你用真实经历告诉我   2013年国赛电源用到的  虽说我没做电源 ,当还是想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