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求助】三极管负反馈电路问题

楼主(2014-02-04):
此例题来自华成英童诗白《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四版)279页,我想问一下,红圈中的式子是如何得到的,请写出详细推导过程。

还有下题:

此电路交流增益如何计算,计算Uo/Ii、Uo/Ui和Uo/Us,请写出具体推导过程。
能提个思路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就是交流信号,交流等效电路里也能忽略吗

网友A:
只看反馈环节,忽略Rbe

网友B(2014-04-11):
因为是电流并联负反馈,这个反馈网络要用H模型来等效,H模型在计算反馈系数的时候,反馈网络和输入的交点处的电压要置为0,具体可以看拉扎维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第八章反馈,里面讲得比较实用。

网友C(2016-12-04):
并联反馈的反馈电流,为反馈输出端短路时反馈之路的的电流。因为反馈信号来自输出信号,不应包含输入信号的影响,即反馈电流为输入信号为零、输出信号单独作用时的电流。不是忽略rbe,而是必须将其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