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4-02-04):
先上图,如图,程序运行过程 0578-->0580-->0594.居然就跳过了0579行,并且能直接跳到0594的。真的搞不清了,那位高人能解惑下?是Keil uVision4 C51,SM5964的芯片。

网友A:
仿真是经常有这样问题的,所以别太依赖仿真,一般来说,全速运行时的可靠性比较高。

网友B:
不要纠结这些东西吧,楼主用的是高级语言,优化的时候可能就会合并一些语句。楼主如果懂汇编,可以切换到汇编界面看看到底是怎么运行的。

网友C:
定义变量 cDrawpoint  前加个volatile 修饰一下试试,估计是KEIL优化的问题

网友D:
把优化关了试试

网友E:
估计是被优化掉了

网友F:
那个cDrawpoint变量,无论你在哪个case里面都要自加,编译器就把你优化掉了,case完了之后再自加。

网友G:
估计是被优化了。

下载到芯片看看运行有没有问题,

不行就把优化关掉。

网友H:
优化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cDrawpoint变量,无论你在哪个case里面都要自加,编译器就把你优化掉了,case完了之后再自加。 ...

有case 中不自加的。另外,流程也不对,从一个CASE出来,居然会直接跳转到另一个CASE 中去的。

楼主:
这两天,调试这个C51程序,快发疯了。无论程序检查多么正确,编译后就是运行部起来。Keil uVision2换了Keil uVision4,也不行,重装系统也不行。甚至找了以前的备份程序,直接烧录目标文件是可以运行的,一旦重新编译,就不能运行了。在此问下,有没有其它兼容Keil uVision2又容易上手的C51编译器,救急啊。

网友I:
相同的语句,keil会自动跳到最后一个执行。这里每个case都有相同的cdrawpoint++;

网友J:
正如LS所说,这没错,程序运行的结果是完全相同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两天,调试这个C51程序,快发疯了。无论程序检查多么正确,编译后就是运行部起来。Keil uVision2换了Keil ...

MDK都不满足你,去哪找了,就这么简单的判断而已,你把编译优化关掉,不行上Demo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两天,调试这个C51程序,快发疯了。无论程序检查多么正确,编译后就是运行部起来。Keil uVision2换了Keil ...

你纠结的地方不对。
这段switch..case..只要验证switch前和switch后的变量,输入和期望的输出对上了,程序就对了。
至与运行不起来,那是其他的问题。

“甚至找了以前的备份程序,直接烧录目标文件是可以运行的,一旦重新编译,就不能运行了”
可能的原因:
1. 使用了别的版本编译的库,现在的版本不兼容
2. 源程序写的时候不规范;版本、优化等级的不同会导致编译结果的微小区别(虽然逻辑一般是正确的),但和硬件配合不上(比如,某些精确的延时既没使用定时器,又没留余量,版本或优化等级变了,延时也就对不上了)

网友M:
显然是编译器进行了优化。不必纠结于哪句运行哪句没运行,只要结果正确即可。

网友N:
学习了!我一般不优化,或优化后详细测试!

网友O:
KEIL 默认8级的优化,纯属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