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KIT3加仿真头仿真问题

楼主(2014-02-05):
现在使用pickit3加上AC244051仿真头来仿真PIC16F1503的程序:
程序如下:
#include <pic.h>
#include "spi.h"
#include "pwm.h"
//#include "mcu.h"
#include "timer.h"

#define IRCF   0X7A
volatile U8 rx_array[5]={0};
void main (void)
{

__CONFIG(FOSC_INTOSC&WDTE_OFF&PWRTE_ON&CLKOUTEN_OFF&BOREN_ON&CP_OFF&MCLRE_ON);
__CONFIG(LVP_OFF);

OSCCON |= IRCF ;  // 内部时钟16M
Delay_us(200);
TRISA &= (~BIT4) ;
Init_Timer0 ();
Init_Spi ();
Init_NRF24L01();
while (1)
{
   SetRX_Mode();
  nRF24L01_RxPacket (rx_array);
   if(rx_array[3]==0x66)
   LATA |= BIT4 ;
   Delay_us(72);
  LATA &=~ BIT4 ;
}

}
但是我现在在  if(rx_array[3]==0x66)处设置断点,查询rx_array数组中的数据,但仿真器中始终显示0,这个是无线接收端的数据,另外一个发射端不断在发射数据,这个接收端不断在接收数据,现在要查看接收端收到的数据对不对

但是将程序烧写进芯片,程序正常,成功收到发射端发射的数据,(LATA |= BIT4 ;接了一个LED灯来判断是否收到正确数据)
就是奇怪为什么仿真查询不到数据,还有请教一下仿真器中可以查看那些数据,以前很少用仿真器,都是直接调试

网友A:
__CONFIG(FOSC_INTOSC&WDTE_OFF&PWRTE_ON&CLKOUTEN_OFF&BOREN_ON&CP_OFF&MCLRE_ON);
__CONFIG(LVP_OFF);
这个放到main函数外部去。

没一行行去读你的代码,代码的问题,还要靠自己一行行的去仔细校对找问题。

网友B:
数组rx_array初始化有问题

网友C(2023-03-17):
你好,请问你这个是什么连接的?我的PIC12F1501用AC244051连不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你这个是什么连接的?我的PIC12F1501用AC244051连不上

应该是PIC Kit3直接连过去。
连接方式在这里,很简单https://microchipdeveloper.com/pep:connections
仿真头信息在这里 https://microchipdeveloper.com/pep:ac244051_52_6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你这个是什么连接的?我的PIC12F1501用AC244051连不上

你用的什么工具和MPLAB X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