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请教变压器绝缘漆问题

楼主(2014-02-05):
  大家新年好!最近在学习开关电源,绕了一个变压器想测试。想到几个问题:
1.变压器的磁芯应该要固定吧,应用那种绝缘漆呢?百度了一下,好像有好几种。
2.测试阶段是不是都应该上绝缘漆固定后再进行测试?若变压器需要调整,用热风枪拆掉磁芯调整线圈再上绝缘漆再继续测试?

网友A:
试验时可以不要封死的。。。。用胶带固定好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验时可以不要封死的。。。。用胶带固定好就可以。

磁芯不固定,不会产生响声么?

网友B:
玛拉胶带固定即可。
不闲麻烦可以用凡立水、清漆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玛拉胶带固定即可。
不闲麻烦可以用凡立水、清漆泡一下。。。

好的,稍后试试: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