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数据表如何能放在CODE上?

楼主(2014-02-05):
        想做个小显示器显示串口输入的数据,但仅仅是ASCII的表就已经占了1。5K的RAM了,想把这个表放到CODE上,用C应该怎样写?

网友A:
定义了Code上的常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了Code上的常数组

51有CODE关键字,但我现在用MDK5。0没有CODE啊?
我现在这样定义
const unsigned char ascii_16[95][16]={......
大虾帮帮忙...百度和书上都找不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51有CODE关键字,但我现在用MDK5。0没有CODE啊?
我现在这样定义
const unsigned char ascii_16[95][16]= ...

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

但这样产生的数据放在RW-data呢
我希望的是放在Code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这样产生的数据放在RW-data呢
我希望的是放在Code区

你如何看到数据是在RW-data的呢? 我这里有一个例子:也是在MDK环境下,RT-thread代码中一个文件使用const unsigned char hz16_font[]定义了一组数据(实际上是汉字字符集的点阵数据),编译后它的地址是在0x08093a49,看看相应的芯片(stm32F2xx)资料可以看到这是在内部Flash区域的地址,如同你期望的Code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何看到数据是在RW-data的呢? 我这里有一个例子:也是在MDK环境下,RT-thread代码中一个文件使用cons ...
那真是太奇怪了,请你看看

楼主:
可惜E文不行啊,算了,洗洗睡了,明天再搞...

网友C:
const改为code试试

楼主:
今天再试了试,用__at,code等都试了遍,最后了回到原本的
const unsigned char ascii_16[95][16]={......
居然行了,数据放到RO-data了,但想回到昨天的情况,可惜没保存啊,最后谢谢各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再试了试,用__at,code等都试了遍,最后了回到原本的
const unsigned char ascii_16[95][16]={......
...

再试试让它回到昨天的情况,看看差异在哪里,让我也长点知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再试了试,用__at,code等都试了遍,最后了回到原本的
const unsigned char ascii_16[95][16]={......
...

这个是不是和编译器有关呢,是否可以编译器设置放在哪个区域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再试了试,用__at,code等都试了遍,最后了回到原本的
const unsigned char ascii_16[95][16]={......
...

这种情况是不是随机发生的呢!我要在M0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