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XC 8 编译不过

楼主(2014-02-05):
各位大侠,请问,RB口弱上拉使能位如何设置?我在XC8中设置为RBPU,结果报错,请问,怎么设置啊?还有就是,我设置选项寄存器OPTION,XC8也报错,请问,我该怎么设置啊?我用的单片机型号是PIC16F877A

网友A:
这么早就上班呀?
估计是寄存器的名字改了,如:OPTION 改成了 OPTION_REG...

网友B:
看XC8编译器对应芯片型号的头文件中是如何定义的。

你别告诉我:不会看芯片的头文件定义。

网友C:
该死的Microchip,换个版本就更改头文件配置字的写法,真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XC8编译器对应芯片型号的头文件中是如何定义的。

你别告诉我:不会看芯片的头文件定义。 ...

版主,头文件这个还真不会看:'(
还请版主有时间做个PDF教程教教我这样的小白。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版主,头文件这个还真不会看
还请版主有时间做个PDF教程教教我这样的小白。 ...

支持一下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