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系统管理] 最近工作遇到的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同行

楼主(2014-02-05):
最近在用NI的一款fpga控制一款滤波芯片CS5376系列,使用的labview写的软件,最开始测试的时候使用了2个小程序进行测试,第一个程序是往芯片里的寄存器写,第二个程序是读去刚才的寄存器,发现如果第一个程序执行完毕后确实数据被写进寄存器里了,关闭第一个程序,再执行第二个程序时去读取的时候,发现刚才写在寄存器里的值又没有了,如果将2段小程序整合在一个程序里面先写再读却又是正常的情况,请教一下是否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情况

网友A:
数据锁存了吗?  时序呢 正确么

网友B:
中间可能又发生了写操作, 或者外部信号上给了满足写时序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