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脑三显示器怎么整,Altium Designer 2013

楼主(2014-02-05):
读中专是看了张图片,外国人画电路电脑都是三显示器,现在想起自己也想搞个三显示器来用用试试感觉,画图软件是Altium Designer 2013,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跟EDA软件无关,跟显卡有关,需要显卡支持三屏独立输出,然后开多个窗口并拖动窗口到指定的显示器即可。
除一定档次的显卡支持三屏外,AMD现在出的APU集成显卡也普遍支持,只要主板上有3个显示接口即可。Intel的集成显卡只有最新型号的高端产品才支持。

网友B:
三个显示器如何用,一个看原理图,一个看PCB图,一个看代码吗?
现在最普通的笔记本都能支持三屏显示,不过需要算上笔记本自带的屏幕,另外HDMI接口接一个,VGA接口接一个。

网友C:
一般的电脑不支持三显示屏,不过一般都支持两个显示屏的。你可以先用两个显示屏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个显示器如何用,一个看原理图,一个看PCB图,一个看代码吗?
现在最普通的笔记本都能支持三屏显示,不过 ...

有两三个显示器接口并不代表一定支持三屏显示,事实上,很多中低端的独立显卡和Intel的非最新集成显卡都只能支持到双屏。

网友D:
偶的显卡连双屏都支持不了。连DVI口也都没有。

网友A:
俺现在用的计算机是2013年上半年出品的较新型号,Intel的第三代Core i处理器(核载GPU),华硕的高端B75主板,板载VGA、DVI和HDMI显示接口,但只能支持双屏。要支持3屏需要基于2013年9月以后推出的第四代Core i处理器,并且需要主板提供配合。AMD的上一代APU就已经能支持三屏了,现在AMD的最新产品可以支持四屏和4K高清。

楼主:
自带VGA、DVI借口AMD的是否可以接两个显示器,在买一个显卡就三个

楼主:
ASRock 华擎 AMD A75 Socket FM2 FM2A75M-DGS主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带VGA、DVI借口AMD的是否可以接两个显示器,在买一个显卡就三个

可以接两个,AMD平台最古老的整合显卡主板都可以支持两个显示器,而A75主板配合任何一款FM2接口的APU理论上都支持三显示器,但要求主板上有三个显示接口,如果只有两个就只能支持双显示器。
通过独立显卡输出三显示器必须买支持三输出的显卡,插上独显,集成显卡就没有用了,或者只能配置成加速模式,但仍然不能各自独立输出。

网友E:
前几天去五棵松的卓展看电影,看见一个好像是4屏的
不过他应该是拼图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接两个,AMD平台最古老的整合显卡主板都可以支持两个显示器,而A75主板配合任何一款FM2接口的APU理论 ...

有三显卡,支持我这主板的,介绍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三显卡,支持我这主板的,介绍不

只要是PCIE接口的中高端显卡都可以,不过花这钱,不如出了你的主板换块带三个显示器接口的A75主板了。中高端显卡仅仅拿来带三台显示器实在太浪费,价格也比主板高不少。

网友A:
同样是华擎的A75 FM2主板,FM2A75 Pro4和FM2A75 Pro4-M都带三个显示输出接口,价格比两个接口的主板贵不到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是华擎的A75 FM2主板,FM2A75 Pro4和FM2A75 Pro4-M都带三个显示输出接口,价格比两个接口的主板贵不到1 ...

主板就不换了,想找个三显显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板就不换了,想找个三显显卡

前面说了,那比换主板的价格贵的多。旧主板可以卖掉,再补差价不到100就可以搞定。买新显卡,500以下的就不要考虑了,AMD APU内置的显卡就是300-500这个量级的“入门级”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说了,那比换主板的价格贵的多。旧主板可以卖掉,再补差价不到100就可以搞定。买新显卡,500以下的就 ...

网友A:
写了一篇针对电工的计算机配置建议,不妨看看:https://bbs.21ic.com/icview-67966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