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截图,请高手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2-05):
请高手帮忙看看附件PCB截图,究竟是怎么回事?该档案是用公司的AD13画的,显示并不像截图所示那样在TRACE上有叉叉,后来把该档案在自己家里的电脑上用AD10打开,发现如截图所示,检查安全间距设置好象没有问题,正迷惑中,求解!

网友A:
表示不会用AD

网友B:
你看看错误提示说的是什么呢?

网友C:
表示不会AD  我用的是PADS 但我感觉是设计规则有问题

楼主:
查看了AD10的设计规则,冲突显示的符号和颜色都不是这样的。间距和线宽好象都没问题,尝试删掉相临的两条线路,剩余线路还是这样显示,不知是不是跟走线长度设置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错误提示说的是什么呢?

我现在知道了,应该不是错误,好象是PCB EDITOR /DISPLAY/USE DIRETCT X 勾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D:
看错误提示是什么。 可能是安全间距问题。 或者把板子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