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3.3vIO管脚输出怎么转化为1.8-3.1v

楼主(2014-02-06):
如题~
stm32f103的管脚输出为3.3v,要接到GSM模块上面去~
1.模块的IO管脚高电平输入为1.8v-3.1v~瞬时最大容忍值是3.5V~假如我直接接上会不会有问题?管脚是长时间使用的~
2.单个管脚的可以用个三极管,可是还有一对串口~谁能给点建议,串口的怎么弄?

ps:第一次见模块搞这种电平~晕死~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选个可开漏输出的I/O与GSM通讯就好了,当然要外接上拉电阻到GSM模块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个可开漏输出的I/O与GSM通讯就好了,当然要外接上拉电阻到GSM模块的电源。 ...

谢谢~
开漏输出的话,我这里是双向通信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