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MSP430 5.5 请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2-06):
这种情况一般是多个C 文件都申明了同一变量名造成的,把所用的变量在中断所在的文件中做外部变量说明即可。另外建议项目文件夹名称不要使用中文

楼主:
dirtwillfly
  你好 咱初学者 请具体说明 谢谢!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1、工程中有多个.c文件,但不在工程中.
   解决:把.c文件加到工程里。
2、在其他C文件引用了变量,但未进行 extern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