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CAN口扩展求助,C8051F043

楼主(2014-02-06):
各位高手求助,现在有这么个问题,控制板已经设计好了,需要小改,主控芯片用的是C8051F043,片上只有一路CAN口,客户需要增加一路CAN口,又不能更换主控芯片,小弟愚笨,求助解决方案。是否有CAN一分二的芯片或是用MCU空闲的一路SCI口转成标准CAN通信接口,请推荐几个芯片型号,实现方案越简单越好,谢谢

网友A:
PCA82C250再加个CAN芯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A82C250再加个CAN芯片即可

谢谢斑竹大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斑竹大大!!!

51+SJAl000+PCA82C250这样的组合网上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SJAl000+PCA82C250这样的组合网上很多

再请教下您,我原来那路CAN是用CTM8251AT接8051F043的自带的CAN口,您推荐的PCA82C250接F043的UART0的收发脚后直接输出接CAN设备可否,驱动能力是否够,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您,我原来那路CAN是用CTM8251AT接8051F043的自带的CAN口,您推荐的PCA82C250接F043的UART0的收 ...

看了看资料应该是可以的,不过我没用过,你可以继续查查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看资料应该是可以的,不过我没用过,你可以继续查查资料

为了减少器件的种类,我是否可以用CTM8251AT替代您说的PC82C250呢,我看两个的用法好像差不多。就是用两个CTM8251AT扩展成CAN口,一个接F043本身的CAN口,另一个就接F043的UART0的收发口呢?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看资料应该是可以的,不过我没用过,你可以继续查查资料

附上CTM8251AT的DATASHEET

网友B(2014-11-24):
你好,想问下,你的CAN程序能与其它CAN控制器通信吗

网友C:
为简单和成本计,都不如直接换个带俩CAN口的片子啊。

网友C:
CAN没法使用IO模拟啊。

网友D(2016-06-01):
引用 楼主:
为了减少器件的种类,我是否可以用CTM8251AT替代您说的PC82C250呢,我看两个的用法好像差不多。就是用两个 ...

貌似can收发器的txd和rxd是接can控制器的,和普通的单片机uart不一样吧。
刚学习CAN,求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