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相位计测量

楼主(2014-02-06):
本人在做一个课题:以嵌入式MCU为核心设计一台便携式相位计,信号幅度0.1~300V,测量精度0.5%,测量频率范围:1Hz-1k Hz,详细介绍软硬件原理图及主要子程序框图与算法。
我打算用dsp做。现在遇到的问题主要是0.1~300v量程大,需要进行程控,但不太清楚应该怎样测量0.1~300V电压,是一开始就用放大器进行缩放采样(300V电压放大器能受得了吗)?还是有其他方案?还有程控一般有什么原则?分几段?希望各位大牛帮忙指导!

网友A:
可以用互感器,但是能满足1Hz到1KHz的互感器估计不好找,或者可以用多个互感器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互感器,但是能满足1Hz到1KHz的互感器估计不好找,或者可以用多个互感器并联 ...

应该可以不用互感器吧,先不考虑频率。我们平常用的电压表(数字)应该没用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