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的不用的IO口可以悬空吗?不能的话,设置成上拉输入行不行?

楼主(2014-02-06):
如题

网友A:
最好不要悬空

网友B:
设置为输出,干扰都是输入的

网友A:
不要悬空 ,设置为输出,输出0就可以了!

网友C:
给他一个固定电平,否则容易干扰

网友D:
手册里不是都有的说嘛,最好不要悬空!会出问题,我就出现过,会概率性的出现程序跑出堆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