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线与信号线

楼主(2014-02-06):
如果模拟和数字共电源,只将模拟与数字部分的地分割。
假如我要将adc芯片全部设置在模拟部分,那么模拟与数字部分有总线连接(例如spi)。
地线单点连接设置在什么地方比较好?

网友A:
做桥,让SPI信号线从桥上过。橋为单点连接处,具体要看PCB走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桥,让SPI信号线从桥上过。橋为单点连接处,具体要看PCB走线了

这样的话模拟信号的电流会经过数字部分流向电源芯片啊,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语

别误会,我说的“好吗”是“指模拟信号的电流会经过数字部分流向电源芯片,这样做好吗”。如图。
我是按图上理解的,还是说是其它的方式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误会,我说的“好吗”是“指模拟信号的电流会经过数字部分流向电源芯片,这样做好吗”。如图。
我是按 ...

单点设置在源端即可,数字地与模拟地间进行桥接,这样高速信号可通过桥接直接回流,大电流信号通过源端回流,不会有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点设置在源端即可,数字地与模拟地间进行桥接,这样高速信号可通过桥接直接回流,大电流信号通过源端回 ...

如果板子比较大,电源在板子一侧,信号桥接钱岂不是要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点设置在源端即可,数字地与模拟地间进行桥接,这样高速信号可通过桥接直接回流,大电流信号通过源端回 ...

画个简图看看,好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画个简图看看,好不?

不是我不想画图,实在是,单位电脑加密了,图片无法粘贴,只能纯手打

我说的桥接是指的地之间的桥接,位置放置在信号穿越两地平面的地方,数字地与模拟地源端分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不想画图,实在是,单位电脑加密了,图片无法粘贴,只能纯手打

我说的桥接是指的地之间的桥接,位 ...

我说的是数字地与模拟地分别铺铜后接到电源地,看我7楼发的图,还有说明。
难道你说的是这个连接后再将数字地与模拟地找个地方单点连接?我觉得没有必要啊,恕我愚笨,呵呵。

楼主(2014-04-09):
谁帮我答疑一下啊

网友C:
,学习东西,长见识,我想该参考一下信号完整性分析方面的知识,再看实际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