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直流电压测量量程自动切换且不用继电器有多大意义?

楼主(2014-02-06):
使用台式万用表测量时,量程自动切换时总听见继电器动做。

如果不用继电器,而用模拟开关,比如CD4051,会有多大意义?

频繁动作时模拟开关比继电器寿命长,分段测量精度会提高。但是实际应用中有这种需求吗?用CD4051代替继电器进行量程自动切换测量的意义究竟有多大?

网友A:
在仪表领域。或者说是在测量的领域,是不能用像CD4051等电子器件来代替触点类的转换开关的。理由如下:
       凡是用电子器件来开关线路的,用在控制线路还可以,用在测量的电路会产生较大的误差,尤其是在测量低量线时,它的误差将会达到不可容忍的地步。
       你知道 ,电子线路的“断开”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断开,它是有漏电流的,这“接通”也不是真正的接通,它是有压降的,---------以上这些在作为分压、分流时是不可忽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仪表领域。或者说是在测量的领域,是不能用像CD4051等电子器件来代替触点类的转换开关的。理由如下:
    ...

如果可以的话有多大意义?

是不是这种需求不多呀?

网友B:
模拟开关有几个缺点:
1.耐受电压低,估计超过10V就不行了吧
2.导通电阻大,通常都在20欧姆以上
3.漏电流大,通常都在亚uA级别。
以上几点你能解决吗?

网友A:
实际上手持式万用表有自动换挡的,它就不是用继电器的。至于你说的万用表继电器是否可以用4051替换就要看里面电路而定。继电器切换低压的可以用4051替换,否则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手持式万用表有自动换挡的,它就不是用继电器的。至于你说的万用表继电器是否可以用4051替换就要看里 ...

看来真有,有机会找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开关有几个缺点:
1.耐受电压低,估计超过10V就不行了吧
2.导通电阻大,通常都在20欧姆以上

1加保护,前提是不影响采样电路正常工作;
2、3校准就行了。

网友C:
高精度的手持表也需要继电器,我的30M里面就有4个。

楼主(2015-03-03):
看需求,有需求就有意义,没需求就没意义。

网友D:
问题好专业啊,可是呆呵

网友E:
要做三位半的话,就不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