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考毕兹振荡器?

楼主(2014-02-06):
啥结构的振荡器叫考鼻子振荡器?或者说它区别与其他振荡器的地方在于?或者说它有什么特有的个性?

网友A:
最简单的正弦波振荡器。

网友B:
帮顶
考妣子也即“电容3点式”,结构特征就是谐振电容由2个串联而成3个节点(接点),分别接入3端有源器件的阴栅屏,EBC或sgd极,故此得名。在此基本结构基础上,演变出多种变形电路,以适应情况。电路结构简洁,反馈原理清晰,失真相对较小,尤其适宜高频。

极不专业,以百度为准

网友C:
伙计,这种问题只能自己看书解决。别人,简单说你还是不清楚;详细说,和你自己看书没区别。

网友D:
维基http://en.wikipedia.org/wiki/Colpitts_oscillator#cite_note-Rohde-5

CB、CC两种。
.
《RF/Microwave Circuit Design for Wireless Applications》,作者Ulrich L. Rohde,书中有两种,

.
表中显然是CC,右边是作者认为正宗的Colpitts。我肯定有“正宗”的资料,但是现在没找到。他专门强调过“正宗”的结构,以示CC的不正宗。但是在此书中还是认可了CC也是Colpitts。
.
可见,Colpitts基本是电容三点式振荡器,有不同组态的变化,右图“正宗”是非CE, CB, CC的混合组态。要我看,组态,爱啥-啥(颤音)。
要说Colpitts的特点,起码电路简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伙计,这种问题只能自己看书解决。别人,简单说你还是不清楚;详细说,和你自己看书没区别。 ...

显然LZ又寂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