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的差分线保护电阻取多少数值好

楼主(2014-02-07):
我看st官方的板子是0,但是网上查有22r的,原子的板子又是10r的。请问这个值到底取多少比较合适啊。

网友A:
22R多点
加个ESD保护芯片吧

网友B:
记着时 22 。

网友C:
见过不少都是22

网友D:
不加可以么?我做了批板子没加,使用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加可以么?我做了批板子没加,使用正常

可以

网友E:
一般是22欧姆的端接电阻,usb2.0是da+加1.5k的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