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降压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4-02-07):
(图片)

网友A:
推荐一本书,你去看看<开关电源设计>,Abraham I.Pressman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作过程我明白,可它是如何达到降压的效果的

近似线性电流给C充电

网友C:
电阻分压一样降压

网友D:
百度,有讲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工作过程我明白,可它是如何达到降压的效果的

知道PWM+RC做DA吗,差不多。。。
以前小学数学考题老爱出水池进水放水的题,和这也差不多,进水口不断的开关,开关,开关的时间总会影响水池的水位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知道PWM+RC做DA吗,差不多。。。
以前小学数学考题老爱出水池进水放水的题,和这也差不多,进水口不断的 ...

形象:lol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知道PWM+RC做DA吗,差不多。。。
以前小学数学考题老爱出水池进水放水的题,和这也差不多,进水口不断的 ...

线圈上的电压是不是保持不变的,输出电流是如何变化的,我看到一篇**上写的:开关打开时,线圈上的电流小于负载电流时,电容放电以维持输出电流,线圈上的电流大于负载电流时,多余的电流给电容充电,能不能解释一下这句话

网友E:
引用 楼主:
线圈上的电压是不是保持不变的,输出电流是如何变化的,我看到一篇**上写的:开关打开时,线圈上的电流 ...

电感电压等于输入电压减输出电压(Ton),等于输出电压(Toff),
电容就是水池,开关就是进水口,负载就是放水口。。。反馈控制进水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感电压等于输入电压减输出电压(Ton),等于输出电压(Toff),
电容就是水池,开关就是进水口,负载就是放 ...

电容是什么时候充电,什么时候放电呢,我觉得电流一直是从电感流向电容的。

网友G:
LZ可以分别在开关通断的情况下,用戴维南定理计算回路公式,就知道基本的原理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容是什么时候充电,什么时候放电呢,我觉得电流一直是从电感流向电容的。 ...

电感电流I1,电容电流I2,负载电流I3
I1+I2=I3,这个木有问题吧。。。
I1>I3,I2给电容充电,
I1<I3,I2给电容放电,
结合LS各位网友的回复,如果还是想不明白,就自己把电感电流波形和电容电流波形,负载电流波形画在一个坐标系里,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感电流I1,电容电流I2,负载电流I3
I1+I2=I3,这个木有问题吧。。。
I1>I3,I2给电容充电,

我就是这一点不明白,是不是当I1>I3时,电感为负载供电,并且为电容充电,电容不再为负载供电,当I1<I3时,电容为负载供电,而电感电流流到了负载里。我想问的是为什么电流会这样流动。

网友H:
利用脉宽比调节输出电压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一点不明白,是不是当I1>I3时,电感为负载供电,并且为电容充电,电容不再为负载供电,当I1 ...

那你知道I1+I2=I3嘛?

网友I(2015-08-08):
请明细讲解下,为什么可以降压呢?

网友J:
以前小学数学考题老爱出水池进水放水的题,和这也差不多,

太形象了,高手。
电容就是水池,开关和电感以及续流二极管控制电流的进,是“进水”,负载电流出电流,是“出水”,稳压就是把输出电压“水面高度”一个高度,这个是动态的平衡。

网友I:
太深沟了,听不懂呀,请帮忙细讲下,谢谢

网友I:
你帮忙再解释下,看不太懂为什么降压,谢谢

网友K:
最近也在理解buck降压和boost升压的问题,我的理解是通过分压反馈跟一个基准电压0.6V通过比较器比较控制输出电压的。但是基准电压怎么来的,我也没弄明白,不亦心的意思就是控制PWM的占空比控制开关的开启和关闭的时间去控制输出电压吗?@不亦心

网友L:
很简单的东西,让你们解释的这么复杂。。

知道5V的方波 50% 的占空比,平均电压是多少不?
40%的占空比呢??

知道就明白了。。

网友J:
二楼的图很好,你已经明白了,至于降压你不明白,降压是靠占空比控制的,如果开关永远导通,输出电压就等于输入电压,如果开关有断有通,负载也在消耗电流,就是降压,结合负载和开关通断,用输出电压反馈控制开关,就可以获得需要的低于输入电压的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