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IPS LCD屏出现这种花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4-02-07):
屏应该是没问题的。我问了厂家那边他说我硬件接触上没弄好,也就是那个FPC排座(总共2个FPC排座,1个转接用),不过那座子经测量,连接没啥问题,没有短路啥的。还有会不会我的背光驱动电路的影响?纠结了好久,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找不着方向。大家开工大吉。

网友A:
1查焊接 主要2个地方 FPC座子 和LCD 的数据口经过的EMI ESD器件 重新烙铁烫一遍
2 查电源 背光 等纹波。
3 换 纯色 背景看看

网友B:
数据线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查焊接 主要2个地方 FPC座子 和LCD 的数据口经过的EMI ESD器件 重新烙铁烫一遍
2 查电源 背光 等纹波。
3  ...

有没可能是软件照成的呢?焊接量了,都接触充分。电源波纹偏离不大。纯白色背景看起来也有些篇色

网友A:
LCD 的数据口经过的EMI ESD器件 先换了试试,排除硬件问题
最好几个屏试试替换

楼主:
是软件的问题。PCLK极性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