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uartus II 编译之critical warning

楼主(2014-02-07):
quartus II工程编译后 出现“Critical Warning: Timing requirements not met” ,得知是时钟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修改,本人用的是quartus II 11.0版本的,FPGA 是Altera Cyclone II 系类,哪位大神可以教教我怎么消除这个warning?

网友A:
是时序出现了问题,你看下你的时序约束里对时钟是约束到几M的,时钟一般是用PLL,DCM等输出的

网友B:
赞同楼上的,你可右击该警告,在点“帮助”,就可以看到关于这个警告的说明和处理建议,但是是全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