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急!~PIC16F877A有reset指令吗?PICC9.8也没看到

楼主(2014-02-07):
我用的HI-TECH PICC9.8编码器,就是同MAPLAB v8.60一起安装的。
我看PIC18F877A手册上没有reset汇编指令,PICC9.8手册上也没有RESET(),但是我们单位以前一直在用asm("reset"),可是我在PICC9.8下写成什么形式都编译不过去,以前用的是比PICC9.8低的版本。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急~

补充一下,同事说以前实现了reset指今软复位功能,大家看看是否真的能实现?:o

网友A:
没有复位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复位指令。

那加入reset指今是不是就说明加了也白加,不会生效?和您确认一下,因为同事说以前能复位

网友A:
没用。胡说八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胡说八道。

啊:shutup:

网友B:
如果没有这个指令,加了它就编译不过去。

网友C:
PIC16的汇编里根本就没有RESET这条指令,给你说有这个指令的是乱说的。楼主可以把看门狗打开,然后进入死循环,用狗复位来做。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E:
你同事说已经实现过了 你直接问他怎么实现的不就好了
还需要上这里来问吗????

网友F:
“但是我们单位以前一直在用asm("reset")”

求编译器版本,单片机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但是我们单位以前一直在用asm("reset")”

求编译器版本,单片机版本。

picc8.05-pl

网友F:
软复位功能:
我猜的,哈哈
asm("pagesel 0x000");
asm("goto 0x000");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软复位功能:
我猜的,哈哈
asm("pagesel 0x000");

有才啊,试了一下,可以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