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RTC时钟总是跑快,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2-07):
我用PIC单片机读取PCF8563和32.768KHZ晶振组成的时钟,首次进过对时,然后每隔1小时读一次,跑了大概3个月,在现场看到时钟竟然快了24小时,有个快了2天,有的快了4天。晶振质量没有问题,不是杂牌子的。真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匹配电容不好,示波器看看 7脚 频率

网友B:
要保证软件程序的正确性。

网友C:
2楼正解,楼主先测32768的频率是否正确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正解,楼主先测32768的频率是否正确再说。

频率是正确的,用示波器测量,是32.76KHZ,这个晶振的一个引脚通过一个15pf的电容连到GND,请问,晶振的金属外壳是否有连接到GND的必要?我看有的电路有,有的电路没有。但是晶振金属外壳连接到GND的很多电路板都是这样。

网友D:
最好用过秒机测一下样机的时钟偏差(注意这不是指晶振,是指匹配电容后的振荡时钟),要走时准的话,正负1秒每天。

网友E:
关注一下,最好亲自做过的朋友讲下。

网友C:
误差已经到达1%的量级了,你用示波器看到的频率在小数点后2位,也就是说至少是千分之1的精度,可以基本排除晶体误差影响。晶体外壳接地,主要是为了降低晶体的杂散辐射,便于通过EMI测试,还有在射频电路上防止寄生干扰射频部分工作,在你这里与跑快没有太大关系。

楼主评估一下,你所在的“现场”有没有强电磁干扰,比如电子火花装置、接触器、电动机之类,如果晶体布线不良,外部杂讯进入RTC是可能造成跑快的。另外楼主注意现场的温度是多少,如果温度高达5、60摄氏度,晶体的温飘也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匹配电容不好,示波器看看 7脚 频率

用示波器测量了,是3276xHz,应该和标准的32768Hz没有偏差。
请问,频率偏差多大,才会导致1天快1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误差已经到达1%的量级了,你用示波器看到的频率在小数点后2位,也就是说至少是千分之1的精度,可以基本排除 ...

现场的环境温度是有可能达到50~60°的,这可能也是原因之一,温度越高,晶体振荡频率越高吗?
考虑到布线进入干扰,这个故障就难搞了。

网友B:
一天差一小时,这个误差已经超过4%了,如果晶振没问题,计数软件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C:
晶体误差比例和时间误差比例相同,自己用简单乘法来算就知道了。晶体频率随温度偏差是类似正弦曲线,不见得温度越高就约快,但是影响肯定有。

你可以拿回来做温度测试,如果没有温度箱,可以用吹风机大概吹到50度,测下频率偏差到多少就知道了。如果偏差仍然不足以达到你看到的值,就要考虑干扰信号进入,可以对RTC部分重新画板(查一下人家RTC数据手册上要求晶体怎么包地的),还可以对RTC部分加屏蔽盒来解决。

网友F:
墙里灌注!气袋整洁!

网友G:
如果不是因为晶振误差引起的,很大可能是软件处理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墙里灌注!气袋整洁!

这是什么暗语?

强力关注,期待真解

网友H:
在实验室测个数据看看,15PF电容,目测大了!8-12选一个试一下,通常晶体规格书中会有明确的负载电容需求。

网友I:
晶振和电容匹配

网友J:
我觉得是匹配电容在作怪,这个电容会影响晶振的起振和振幅的

网友K:
跟电容没关系,就是晶振的事情。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跟电容没关系,就是晶振的事情。

我觉得是普通的示波器根本无法分别出来32768的准确频率。所以没法测试出来晶振到底准确。

网友M:
请对软件进行边界测试,目测是边界的情况处理不好所致。

比如:小时数>23的时候天数进1,你却写成了:小时数>=23,然后天数进1……等等。

网友N(2014-07-09):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我遇到和楼主类似的问题:RTC时钟总是跑慢,一直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O(2018-05-16):
楼主,时隔这么久,还是想问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挖的一手好坟!